FX5U与信捷XD-5E MODBUS-TCP通信

楼主(2025-03-01):
FX5U与信捷XD-5E MODBUS-TCP通信可能吗,我看了双方的手册。比如说信捷的套接字有ID选择(0-63)而FX5U没有套接字的选择,有大神通信成功了吗,请求指点。

网友A:
你5U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啊?

网友B:
用错连接节点了
5U做服务端的话 直接放一个modbus tcp的连接节点就好了

楼主:
试过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通信不上

网友B:
超时时间 设置为1000 再不行 加我微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