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三菱PLC时钟问题

楼主:
附件是摘抄的部分程序,D220是时钟设定寄存器,设定数1513表示15:13分钟后M15输出,模拟时没有变化,D5是怎么来的没有搞清楚

楼主:
应该是个无效的程序

网友A:
你没有图片,我很难猜测出来什么,你可以看一下三楼自带D8018就是系统的年月日之类的时间地址,比较一下就行

网友B:
我是3楼?

网友C:
啥也没有,不好解决呀,又是4楼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D:
三菱TRD读出时钟数据
发表于: 前天
参考这个
下载积分:+5(往事如风) 真诚感谢!
发表于: 前天
6楼好人
发表于: 昨天
六楼好人,之前的附件发上来了几天没有反应,然后我自己又看看里面无头无尾,没有关联的地方,判定为无效的梯形图,所以就删除了
发表于: 昨天
6楼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