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2):
自己做的一个小项目,送给需要的新手。
威纶通触摸屏使用i点和q点的按钮和指示灯在通信不上的情况下,触摸屏不显示

威纶通触摸屏MT8102iP与Siemens S7-200 PLC通过PPI协议进行串口通信的设置步骤:

---

### **一、硬件连接**
1. **接线方式**
   - 使用PLC本体上的RS485串口(9针接口),重点连接以下引脚:
     - 威纶通**COM2口**的**1脚(Data-)**接PLC的**8脚(RS485 A)**
     - 威纶通**COM2口**的**2脚(Data+)**接PLC的**3脚(RS485 B)**
     - 若有需要,将双方GND(5脚)连接以保证信号稳定。

---

### **二、威纶通触摸屏参数设置**
1. **新增设备**
   - 在威纶通编程软件(EasyBuilder Pro)中,进入**系统参数设置** → **新增设备/服务器**。
   - **设备类型**选择:`Siemens AG` → `Siemens S7-200 PPI`(注意需与PLC固件协议匹配)。

2. **接口配置**
   - **接口类型**:选择**RS-485 2W**(两线制半双工)。
   - **COM口**:选择`COM2`(对应触摸屏的RS485物理端口A口)。
   - **波特率**:需与PLC设置一致(默认9600,需在PLC编程软件中确认)。
   - **站号**:与PLC站号保持一致(默认为2)。

3. **其他参数**
   - 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等需与PLC端一致(通常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

---

### **三、PLC编程注意事项**
1. **地址映射规则**
   - 触摸屏**无法直接关联PLC输入点(I地址)**,需通过**M或V存储区**中转(自己测试这里可以用i点和q点)。例如:
     - 启动按钮关联`M0.0`,停止按钮关联`M0.1`,输出指示灯关联`Q0.0`。
   - 在PLC程序中编写逻辑,将输入信号(如I0.0)通过M或V地址传递到触摸屏。

---

### **四、在线仿真与调试**
1. **仿真要求**
   - 必须使用**带COM口的编程电缆**(如RS485转USB适配器),西门子原装USB-PPI电缆(无COM口)无法仿真。
2. **参数一致性验证**
   - 检查PLC与触摸屏的波特率、站号、COM端口是否一致,否则通信失败。

---

### **五、常见问题排查**
- **通信失败**:
  1.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重点确认RS485极性是否反接)。
  2. 核对PLC与触摸屏的波特率、站号是否匹配。
  3. 尝试降低波特率(如9600→19200)以排除干扰。

---

通过以上步骤,可实现威纶通MT8102iP与S7-200 PLC的PP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