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AM500正负极限和原点硬接点在哪里读出来啊

楼主(2025-03-02):
汇川AM500正负极限和原点硬接点在哪里读出来啊,只在轴变量里面找到软限位

网友A:
没懂你意思
你IO信号接伺服上了吗
接伺服上的话
看下PDO组了16#60FD没 组了话 看对应映射地址

楼主:
就是这个硬限位和原点是在轴结构体变量哪里,看了几个视频应该是找到了,好像用402轴结构体变量能把接的几个点读出来,汇川默认的轴结构体好像读不出

网友B:
轴号变量名,后面点(.)引用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