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sysmac studio 32Bit和64bit可以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上吗?

楼主:
如题。

网友A:
除非你的电脑系统即是32位,又是64位的。

网友B:
分两个区,分别安装32Bit和64bit两个系统,再在相应系统安装相应软件。
QQ: 2845452345

网友C:
典型的解决方案是安装虚拟机,虚拟机里面可以按照多个版本的windows系统,好处是你想安装什么软件都行,不太好的是你得配置一台顶级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