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4):
就是编码器控制一个6段速,当达到第6段速的时候可以返回,或者是编码器走到设定的距离可以返回,也就是反转

网友A:
编码器来做,可能没有办法控制长度咯

网友B:
直接用>=来做

网友C(2025-04-12):
用绝对值编码器。慢速可以485读到精准值,快速只能模拟量或CANOPEN等总线读。
  • 下载积分:+1(feifei23728)

网友D(2025-06-11):
    那就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来做定位
    附件: 5增量编码器8.pdf (1158 K) 下载次数:140
    附件: 20多圈RS485信号编码器21.pdf (737 K) 下载次数:125
  • 下载积分:+1(天天向上学习) 感谢分享!
  •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