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4):
从三菱官网上也没有看到历史版本,如果哪位前辈手里有的话,可否贴上来,多谢!期待中。。。

网友A:
win7支持所有版本

楼主:
这个1.110Q就只能在Win10 , Win11适用吧。
引用 网友A:
win7支持所有版本

网友B:
这个版本win7可以安装(不知道是不是最高版本)

楼主:
多谢!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308771]
这个版本win7可以安装(不知道是不是最高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1.110Q就只能在Win10 , Win11适用吧。

在64位的Win7上可以,32位的不行。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