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和三菱FX1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5-03-04):
维伦屏和三菱FX1S ,通讯控制三菱PLC 和一台变频器,一样的程序,在一台PLC测试正常,在另一个PLC测试,电脑能下载程序,下载后屏通讯不上,
屏通讯设定232 变频通讯设定485

网友A:
你没有上传你的接线图,无法判断,需要你的COM1-232(695)接PLC,COM2-485(12)接变频器

楼主:
程序是一样的 ,另一台PLC正常,一样的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A:
PLC没有RUN??

楼主:
run了,单独显示这一个页面,应该跟485没接没关系吧,问题是另一台PLC也没有接485,只接了屏,通讯能显示数值

网友B:
能显示数值0,怎么说没通讯上呢?

楼主:
这是屏模拟画面,奇怪的是可以下载程序,就是不能和屏通讯,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线,另一台PLC正常

网友C:
那你就把PLC里的通讯参数也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把PLC里的通讯参数也设置一下
设过了,实际从正常PLC上载时已经包含程序和参数上载的

楼主:
屏和PLC通讯接线图

网友D:
看着没有什么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问题是屏不能读取PLC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