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4):
请大家帮忙看看,如下图所示,数据不能用U盘导出,不知道什么原因?

相信自我!

网友A:
U盘格式对吗?FAT32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是,导出数据中没有任何提示,有什么办法做一个导出数据提示框?
相信自我!

网友A:
把进度和返回值设置一个变量,在监控这个变量就能知道数据传输进度和通过返回值就知道啥原因没传输成功啦

网友A:
看看这个样例
附件: 嵌_数据导出(含定时)综合样例.zip (2520 K) 下载次数:60

网友A:
这是存盘教程
附件: 存盘教程.zip (1325 K) 下载次数:59
  • 下载积分:+1(柒123456)
  • 下载积分:+5(卓发智能) 真诚感谢!

网友B:
    下载选项有咩哟勾选

楼主:
    谢谢各位,按照你们所说的搞定了这个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C:
    帮助里有每个变量的格式,不要出错,然后吧返回值做一下可见度显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