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水线工件跟随的问题

楼主(2025-03-05):
大家好,我想实现流水线工件的跟随操作,想使用电子凸轮,但是工件长短不相同,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每个工件测出长度然后进行补偿?

网友A:
测出工件长度可以用感应器,有料记一下编码器数值,没料再记录一下数值,两个相减就是长度。至于每个产品不一样,那就用修改凸轮表更新指令就行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出工件长度可以用感应器,有料记一下编码器数值,没料再记录一下数值,两个相减就是长度。至于每个产品不一样,那就用修改凸轮表更新指令就行
有什么好的方法进行凸轮曲线的规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