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5):
求助Unidrive M Connect-中文调试工具或高手告诉如何让软件英文界面变成中文,谢谢!!!

网友A:
尼得科高版本软件自带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得科高版本软件自带中文.

我版本2.20不带中文,能分享高版本带中文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版本2.20不带中文,能分享高版本带中文的,谢谢!

我的是2.18版本,好几年没再动这个软件了,
是否和选择驱动器系列型号有关?

楼主:
引用楼主ly_16于2025-03-05 13:27发表的 Unidrive M Connect-调试工具 :
求助Unidrive M Connect-中文调试工具或高手告诉如何让软件英文界面变成中文,谢谢!!!
[attachment=308699]

试了,与选择驱动器系列型号无关,软件界面菜单是中文的,应该本身软件是中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与选择驱动器系列型号无关,软件界面菜单是中文的,应该本身软件是中文的。

改天我看看的软件,记得好几年前,我曾经好像在自己的电脑,把英文的软件修改成中文的过.

大佬选择的是什么型号的驱动器,我新建一个工程文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我看看的软件,记得好几年前,我曾经好像在自己的电脑,把英文的软件修改成中文的过.

大佬选择的是什么型号的驱动器,我新建一个工程文件看看.

型号M701,谢谢啦!

楼主:
这几个版本号有带中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M701,谢谢啦!

看了一下,我的软件是2.15.2版本的.
新建了一个M701工程文件,参数和说明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我的软件是2.15.2版本的.
新建了一个M701工程文件,参数和说明是中文的.
[attachment=308919]
  [attachment=308920]

谢谢!这软件2.15.05至02.23.01版本,只有2.15.05是全中文,其它版本只能参数是中文显示。

网友B(2025-07-27):
兄弟们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