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存储一段曲线

楼主(2025-03-05):
各位大神好
问下plc如何存储一段曲线?都需要什么硬件,
请明白的大神讲解下,感谢!!
比如,电机启动过程,停机过程,或者运行过程中的某段曲线的读取存储,
比如,机械臂的一段运行轨迹曲线的读取和存储,
比如,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一段模拟量数据曲线的读取存储,
再把这段曲线用plc读出来去控制伺服电机按这个曲线运行,
这一段曲线,如何存储,读取呢??

网友A:
我这边类似的处理方案是采用智能网关进行读取和写入

网友B:
可以在上位机组态软件里做记录

网友C:
博途的trace功能可以在PLC里做记录

网友D:
1500才有trace,并且容量有限

网友D:
能不能搞个大DB,用程序记录?
比如,要记录10秒数据,每秒100个INT,那就是1000个INT,2KB存储空间

网友E:
我就用这个的PLC-Recorder相当好用,支持多个PLC同时记录比较保存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