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5):
有没有大佬用汇川的plc做过配方保存、调用的?
求一个

网友A:
做在触摸屏里面就好了吧?还得想这么多
三菱变址等价转化为汇川指针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3172.html

网友B:
PLC的容量这么大,就MOV来MOV去的事,一会会就搞了,难道你们的配方都是像电脑文件这么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在触摸屏里面就好了吧?还得想这么多
三菱变址等价转化为汇川指针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3172.html

客户需要保存在PLC,下午就一直在看汇川指针怎么用,比三菱麻烦

网友C:
买一款汇川HMI,里面自带配方功能,简单又实用,汇川HMI还自带催款功能

网友D:
不建议在PLC上搞,太占资源了

网友E:
建一个配方的结构体,然后创建配方数组,然后就是互相赋值

//配方数据显示
IF M8002 THEN
当前配方_显示:=配方组[配方组_当前选择];
END_IF;

//配方数据调用显示
IF Btn_配方调用 THEN
    当前配方_显示:=配方组[配方组_调用选择];
    配方组_当前选择:=配方组_调用选择;
    Btn_配方调用:=FALSE;
END_IF;

//配方数据保存
IF Btn_配方保存 THEN
    配方组[配方组_保存选择]:=当前配方_显示;
    Btn_配方保存:=FALSE;
END_IF;

网友F(2025-12-01):
引用 网友C:
买一款汇川HMI,里面自带配方功能,简单又实用,汇川HMI还自带催款功能

汇川触摸屏配方是所有hmi里面最难用的,没有之一

网友G:
汇川哪款PLC?小型PLC和中大型PLC编程软件不一样的

网友H:
用数组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用数组做

有案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汇川哪款PLC?小型PLC和中大型PLC编程软件不一样的

有小型机的吗?我看看怎么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有小型机的吗?我看看怎么写的

easy很简单

结构体+2维数组,几行代码的事。

网友J:
能做10维数组吗?100个10维数组能做吗?最好建一个数据库

网友K:
参考0.0.0.0.0.0.0.0.0.0
ZFY

网友L:
不需要使用指针做配方,那样太麻烦了!自定义一个变量作为变址寄存器,然后像三菱使用就好

网友M:
配方不就是几套参数的问题,没那么高端,写哪都一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做在触摸屏里面就好了吧?还得想这么多
三菱变址等价转化为汇川指针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3172.html

触摸屏有延迟

网友O:
结构体+数组简单一点,比如你创建一个名字叫    配方   的结构体,然后以  配方  这个结构体为类型 变量名称为   系统配方  ,建立数组,并且启用断电保持,然后定义一个INT类型的索引,调用不同的配方就是       系统配方[索引], 剩下就是MOV的事情

楼主:
当时这个指针折磨了我半天,今天看到楼上用变量做的变址,试了一下,好用

网友P:
威伦触摸屏可以用宏指令去读PLC地址 保存到触摸屏的配方数据里面这样灵活PLC不用单独去建立配方数据库

网友Q:
针对工艺复杂,几十个轴的参数需要保存的情况,是不是很麻烦?
相信自我!

网友J:
要能写满内存,逻辑都在数据库里,想改工艺就换数据。
在汇川PLC的R W区建数据库,昆仑通泰读写R区数据。
汇川PLC里最好用指针指令变址,这样写程序步数最小。
汇川PLC用变量Z0像三菱一样变址会占用更多程序内存。

网友R:
引用 楼主:
当时这个指针折磨了我半天,今天看到楼上用变量做的变址,试了一下,好用

想学习学习一下,楼主可以分享一下配方源程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