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5):
FX3u的PLC,想法是D350控制设备速度,工人在触摸屏调参数,即使调到大于20000也强制变成20000,所以写了这个步骤,不管用,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复用了吧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QQ: 2845452345

网友B:
    不如直接在触摸屏上面写限制啊,只能设置20000以内的数字,大于20000触摸屏自己会报错的

网友C:
    DMOV K20000 D8353

网友D:
    多次赋值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楼主8411852110于2025-03-05 16:39发表的 mov指令失效 :
    FX3u的PLC,想法是D350控制设备速度,工人在触摸屏调参数,即使调到大于20000也强制变成20000,所以写了这个步骤,不管用,问题出在哪了

    使用 LIMIT K0 K20000 D350 D350

网友F:
    多次赋值,是不是指在触摸屏上,输入了几次超过20000的数值。或者输入其他的数值。?

网友G:
    触摸屏右限制数值大小输入的把
    zsh340

网友H:
    引用楼主8411852110于2025-03-05 16:39发表的 mov指令失效 :
    FX3u的PLC,想法是D350控制设备速度,工人在触摸屏调参数,即使调到大于20000也强制变成20000,所以写了这个步骤,不管用,问题出在哪了

    MOV只能传送16数据32767的5位,
    2个问题
    1:屏上有默认的值限制了
    2:指令使用不当
    像上面同样的K50值传送给多点时,怎么不用多点传指令?

网友I:
    触摸屏直接限制在20000不是更简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