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6):
图中红点表示刀具 固定不动
工作台由XYθ3个轴构成。工作台带着工件向刀具前进,步骤1:移动Y轴前进,步骤2:移动X轴前进,步骤3怎么走?

网友A:
就是旋转?

网友B:
没看明白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要把一个圆切割为多边形?最少也要使用到直线插补运动

网友D:
θ轴是?
仅X/Y轴动作,做圆弧插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θ轴是?
仅X/Y轴动作,做圆弧插补

我来补充下,那个圆形的工件固定在治具上,治具带着工件X,Y,旋转,三轴移动,实现直边的磨削,直边与大圆边两侧是小圆弧的R角,刀具不动的,也就是刀具是参考点,工件坐标系下,实现R角+直边+R角的连续路径,用QD77实现类似于数控磨床的功能

网友F(2025-04-11):
引用 网友E:

我来补充下,那个圆形的工件固定在治具上,治具带着工件X,Y,旋转,三轴移动,实现直边的磨削,直边与大圆边两侧是小圆弧的R角,刀具不动的,也就是刀具是参考点,工件坐标系下,实现R角+直边+R角的连续路径,用QD77实现类似于数控磨床的功能

如果是你这个意思,那岂不是很简单嘛,为什么要先动XY轴呢,直接先走旋转把整圈来个360度磨削,再动XY切掉一个边。但我看楼主意思可能只是两轴而已吧,两轴插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你这个意思,那岂不是很简单嘛,为什么要先动XY轴呢,直接先走旋转把整圈来个360度磨削,再动XY切掉一个边。但我看楼主意思可能只是两轴而已吧,两轴插补。

1.圆边问题不大,XY联动靠近刀具,360旋转,完成磨削
2.问题是直边的磨削过程,如果只是XY走圆弧和直线的话,要考虑XY的行程会不会到极限,以及加工时间和加工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