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程序读出完成不知怎样找回求教

楼主(2025-03-06):
用EB8000上传MT6056i的程序文件,软件显示完成,但找不到程序文件,不知为何?请知道的师傅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上传完成了,再把上传得到的文件用编程软件反编译,才能看到程序画面。
师傅就是找不到上传的文件,我编了是999文件明,打开软件找不到,不知存那个文件夹,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很久没用过读回来了,触摸屏读回来的文件有些是要人工修改文件后缀,格式跟能编辑的不一样

网友A:
上传的时候你要选择保存的地址,你才能找到文件在那里。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