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S7-200的程序监控密码如何去掉

楼主:
如题,请问S7-200程序离线查看没问题,但是当切到在线监控时,弹出需要监控密码,请问这个监控密码怎么清除?谢谢~

网友A:
那是plc有密码

网友B:
PLC不设保护密码就行了

网友C:
首先你得知道密码,其次在硬件中去除密码并下载就行了

楼主:
程序都忘记上传上来了,请高手们帮我看下这个2级密码是什么,即程序不能监控。谢谢~

网友D:
这样改一下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一下再下载
5楼大师,我已经改完了,请帮看下,谢谢!

楼主:
看错了,直接把二级密码改成“全部权限”再下载程序没有问题吗?对程序没有影响吗?谢谢~
有哪位大师能看看密码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