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7):
一个3P 100A的断路器能够承载多少功率的负载

网友A:
断路器跳闸都是看脱扣曲线的
你说多大功率负载的话请按功率公式算

网友B:
计算负载电流选型即可,电机负载要考虑启动电流,断路器有专门的控制电机的可选

网友C:
以前维护大烤炉时,经常换3相100的开关。黑色的那种。电流确实大。

网友D:
看你是C型还是D型

网友E:
30KW以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F:
一个3P(三相)100A的断路器能够承载的负载功率取决于电压和功率因数,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基本计算公式
三相功率公式为:

P=

×V
线

×I×cosϕ
其中:

V
线

:线电压(如380V或400V)
I:电流(100A)
cosϕ:功率因数(通常取0.8,若未说明)。
2. 常见场景计算
假设电压为380V,功率因数为0.8
P=1.732×380V×100A×0.8≈52.65kW
结论:约 52.65千瓦。

其他电压或功率因数的调整
电压为400V时:
P=1.732×400V×100A×0.8≈55.4kW
功率因数为1时(纯阻性负载):
P=1.732×380V×100A×1≈65.8kW
3. 实际应用注意事项
安全余量:建议负载不超过断路器额定容量的80%(即约80A),以延长设备寿命。
电压标准:确认当地电网电压(如380V或400V)。
负载类型:感性负载(如电机)需考虑功率因数,阻性负载(如加热器)功率因数接近1。
最终答案
在 三相380V、功率因数0.8 的条件下,3P 100A断路器可承载约 52.65千瓦 的负载。若电压或功率因数不同,需按公式调整计算。实际应用中建议留出适当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