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平面贴标机的大佬吗?

楼主(2025-03-07):
平面贴标物体贴标定位精度是如何控制的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精度是啥?出标的定长?还是什么?
就是标签贴到物体上的位置精度

网友B:
我这边一般是色标加视觉

网友A:
只要你出来的标是准确的,下面的产品又是固定位置,那就是位置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