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08):
请问如图所示的触点3715和3600是什么触点类型?

网友A:
上升沿脉冲.
中间竖线在右边的,是下降沿脉冲...

软件帮助和手册都有据说明的

楼主:
谢谢,但我输入上升沿,下降沿,立即刷新三个 触点怎么都是在中间,难道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B:
DIFU和DIFD
QQ: 249045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