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将地址寄存器里面的数值转换为浮点数?

楼主(2025-03-09):
描述:图片
大佬们,接触了半年的欧姆龙cp系列plc,想问一下下面链接里面的图,其中D1031和D1032,16进制的值为362E,3437,用ASCLL码转换为就是6.47,就是这个6.47是两个地址,能用什么办法把它变为一个地址,或者让一个地址直接显示为浮点数6.47吗

网友A:
下载积分:+1(罗玩玩)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邪气眼电波女) 真诚感谢!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