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0):
1.请教各位大佬下 提升机上升碰到极限是应该直接切掉动力电呢? 还是接到程序里面在程序里面断掉这个点停止输出?                                                                                                    2.提升机是上升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  我现在的想法是 极限直接接一个中继 极限是常开的  中继的常闭点接一个接触器控制动力电 如果碰到上升极限立马接通中继断掉动力电 。 但有个问题是这个极限一直在碰着 怎么恢复呢 不回复动力电变频器也用不了
                                                                           希望做过的大佬指教一下 也可以私信我 有偿请教  提前谢过了。

网友A:
干嘛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的啊

就是仓储提升机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设备,这是我搞其他设备用的,可以产靠一下。正转极限信号的常闭串联在正转输出线圈之前,到了正转极限正转输出线圈就断开了,但是这个时候可以反转。同理,反转极限信号的常闭串联在反转输出线圈之前,到了反转极限反转输出线圈俺就断开了,但是这个时候可以正转。

网友C:
建议这样:1、提升机碰上极限后立即禁止上升运行,并刹车停止电机;2、提升机允许手动操作下降运行;3、因变频器升降运行时可能会因提升机重力原因造成失电下坠,故减速时间设置0.5秒左右,刹车延时0.4秒左右(即在变频器频率未达零时先刹车),如果变频器会报减速过电流时,适当增加刹车电阻。

网友A:
我没搞过,正常大家都是停变频器输出,不停掉变频器电源。这样就可以正反转了。

网友D:
之前作过仓储的提升机,碰到极限位是靠线路和程序一起处理的
首先会断掉接触器的线路,第二靠另外一组线路给接触器上电,但是这个情况下只能手动点动动作,速度要强制给到很低,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就可以切换正常的模式手动动作就好了

网友E:
一般是接到控制,如果为案例起见可以装2级保护,1级是控制用,当控制失效后再碰到保护则断电

网友F:
我做的一些升降机的项目,都是用的程序控制启停;还有就是极限肯定要设计成常闭的。比较大型的最好是要有速度切换,比方上升或者下降快到位时,需要切换到低速,用来保证稳定性。

网友G:
1、极限信号必须是常闭,否则失效后会失去保护能力
2、极限信号在不同模式下会是不同的应用方式,比如说自动模式下,肯定就是作为报警信号直接停机;手动模式下应该是作为一个禁止信号,左极限触发禁止向左运行,右极限触发禁止向右运动
3、本质上还是要有合理的程序分层,输出和逻辑不要放在一层,就很容易处理了~

网友H:
提升机,除了大家说的保护机制外,还有一个安全标配,叫做断火限位器。
超出极限位置后,直接断开提升电机的U,V两相电源。

网友D:
那不就是线路里面的保护吗?类似急停按钮的效果,
引用 网友H:
提升机,除了大家说的保护机制外,还有一个安全标配,叫做断火限位器。
超出极限位置后,直接断开提升电机的U,V两相电源。

网友I:
变频器是有紧急停车的,立即停止输出,类似与直接断开动力电源。所以不建议直接断变频器的电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升机,除了大家说的保护机制外,还有一个安全标配,叫做断火限位器。
超出极限位置后,直接断开提升电机的U,V两相电源。

大佬 请教下 我提升机电机是带抱闸的 提升机有配重 我断掉电机的UV俩相电机抱闸不断的话配重会直接拉轿厢啊 我现在抱闸控制使用变频器的自带输出点 变频器运行时输出同时动作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作过仓储的提升机,碰到极限位是靠线路和程序一起处理的
首先会断掉接触器的线路,第二靠另外一组线路给接触器上电,但是这个情况下只能手动点动动作,速度要强制给到很低,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就可以切换正常的模式手动动作就好了

大佬 请教下 如果用俩组线路的话 那我就要搞一组接触器控制 一组变频器控制吗?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极限信号必须是常闭,否则失效后会失去保护能力
2、极限信号在不同模式下会是不同的应用方式,比如说自动模式下,肯定就是作为报警信号直接停机;手动模式下应该是作为一个禁止信号,左极限触发禁止向左运行,右极限触发禁止向右运动
3、本质上还是要有合理的程序分层,输出和逻辑不要放在一层,就很容易处理了~

大佬 请教下 输出和逻辑分层啥意思 没明白 感谢大佬

网友D:
就是变频器前面要一个接触器,急停,超限的这种都属于紧急情况,都要断电,这样也是快速刹车,
引用 楼主:

大佬 请教下 如果用俩组线路的话 那我就要搞一组接触器控制 一组变频器控制吗? 感谢大佬。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佬 请教下 我提升机电机是带抱闸的 提升机有配重 我断掉电机的UV俩相电机抱闸不断的话配重会直接拉轿厢啊 我现在抱闸控制使用变频器的自带输出点 变频器运行时输出同时动作  感谢大佬

仓储立库提升机,你说断输出是很早以前的说法了,以前由于变频器控制逻辑问题,电机飞车很常见情况。现在正常都是变频器STO,基本变频器都支持了,STO类似伺服使能的。STO断了后,手槽盒做检修功能,检修触点短接STO。

网友J:
提升机变频器也不是你那么设置的,要设置成抱闸打开频率和关闭频率,你设置变频器运行抱闸打开这种,重货提升启动时变频器会报失速,搞不好会坠落。

网友K:
我们边堆垛机是解接器KM1供变频器电源,极限位切断KM1。控制电路不断电,有个SB强制上电KM1,维修模式运行,可以恢复正常

有故障刹车是断电的。。。。注意这个点

网友L:
我的经验:通常是同一方向两个限位,碰触 第一限位点,软件控制停车,可以反向运转,若发生严重意外第一限位没限住,碰触到第二限位点,软件控制停车,机械断开电源同时进行。再人工处理修复。

网友M:
只做提升机的极限使用吗?不做左右走行吗?如果只做提升机的极限使用,可以上升的时候上极限起作用,下降指令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