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0):
就在网络设置里加了两个SLMP协议,然后设置了两个不同的端口号,与上位机,还有一个触摸屏,奇怪的是只能连上一台,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谢谢

网友A:
是任意1台(上位机或者触摸屏)都能连接上,2台都接上就只能连接1台的意思?什么品牌触摸屏?

楼主:
威纶的,,两个只能连一个。奇怪

网友A:
多开几个闲置测试下。之前遇到过MX开少了,连接太多外围设备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