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0):
PLC输出触点Y14坏了,想更换一个输出触点。最后一个扩展模块上,编号用到Y117,有几个触点没使用。 想用Y118替换Y14.
程序里搜索Y118,报警超出软元件范围。
没接触过GX WORKS3,请问怎么增加一个编号Y118的软元件?
PLC程序见附件,谢谢!
附件: 需要更换触点的PLC程序.zip (519 K) 下载次数:60

网友A:
5U怎么会有Y118呢?Y117过后就是Y120了。

网友B:
三菱的8进制可以先了解一下,逢8进1

网友A:
引用 网友A:
5U怎么会有Y118呢?Y117过后就是Y120了。

Y52和Y107不是还是闲置的吗?不需要加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U怎么会有Y118呢?Y117过后就是Y120了。

谢谢  我试了,可以批量替换成120.
我还以为三菱跟西门差异大到,连换个触点都不行呢。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Y52和Y107不是还是闲置的吗?不需要加扩展。

厉害了
大佬  ,works3里,哪个界面可以看到IO点是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8进制可以先了解一下,逢8进1

嗯   其实PLC都是这样的,我没想到
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