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走工艺轴模式编码器转81报文计算方法

楼主:
设备配置G120+CU250S-2PN Vector;电机轴端装编码器,AB向1024线,目的是通过读取G120内反馈的编码器值转值成81报文,做基本定位控制。此处请教大佬,已知机械计算参数,如何换算81报文的数据接口使工艺轴控制与实时位置对应?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A:
看看这个文件你就知道了
S7-1200 Controlling G120 with Close Loop Positioning via PROFIdriv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文件你就知道了
感谢热情帮助,我已经具体到执行计算步骤了,上述只是基础示例。期待有这样作过实际控制的大佬指点一二?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A:
你如果配置好工艺轴对象的机械参数了的话,实际位置不需要自己计算了吧?
直接使用PLCOPEN指令控制了

网友B:
如需要编码器资料可以私聊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