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2):
5U的PLC,MR-JE200A的驱动,2kw的电机,压装先用位移走到取料点,然后切扭矩模式开始压装,压完把扭矩正反转输出复位,切位移模式回零点,回零清脉冲数,再位移走到取料点,然后循环,压装完以后把扭矩正反转输出复位电缸会回弹一下,扭矩力越大,停止时回弹越长,切位移模式之前加了1秒的延时,但是如果回弹时间大于这个延时,切位移模式时程序里脉冲再走,但是电缸就不动了,也就是说,电缸在没有完全停止的情况下,切位移模式,只走内部的脉冲,电缸不动

网友A:
硬件配置阐述清楚,把程序发出来,我也用过,没有你说的这个现象

网友B:
你是不是没设置减速 或者减速设置太小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zsh340

网友C:
是不是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增益这块没有调好,怎么你说的这现像那么像增益没有调好一样呢?

楼主:
5U的PLC,MR-JE200A的驱动,2kw的电机,压装先用位移走到取料点,然后扭矩模式开始压装,压完用位移回零点,清脉冲数,再走到取料点,然后循环,压装完以后把扭矩正反转复位电缸会回弹一下,模式转换中间加了1秒的延时,但是如果回弹时间大于这个延时,位移脉冲走,电缸就不动了,也就是说,电缸在没有完全停止的情况下,切位移模式,电缸就不动了
引用 网友A:
硬件配置阐述清楚,把程序发出来,我也用过,没有你说的这个现象

网友A:
扭矩切换位置前,扭矩值是不是清零?好巧,我也做过类似的。把程序上传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不清零,直接复位扭矩正反转的输出
引用 网友A:
扭矩切换位置前,扭矩值是不是清零?好巧,我也做过类似的。把程序上传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觉应该跟增益没关系吧
引用第3楼zsh340于2025-03-12 08:44发表的 Re: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三菱PLC控制伺服走位移转扭矩,扭矩转位移怎么丝 .. :
是不是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增益这块没有调好,怎么你说的这现像那么像增益没有调好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零,直接复位扭矩正反转的输出

关闭扭矩输出的时候,是不是使能OFF了?把程序上传上来,比在这瞎猜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