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fx2n长时间未通电系统程序丢失

楼主:
fx2n长时间未通电系统程序丢失,是否有系统程序重新写入

网友A:
系统程序是什么?

网友B:
丢失后,到其他一样机台上去拷贝。

网友C:
系统程序不是写在ROM里的吗?丢了就是该换了

网友D:
系统程序不会丢的,长时间不用,电池失电,用户程序丢失,换电池,把程序重新下载到PLC即可。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如果电池电量下降到阀值,不及时更换,程序会丢失的。

网友F:
电池电量低,或者没电了
zsh340

网友G:
引用楼主jxh75628于2025-03-12 08:49发表的 fx2n长时间未通电系统程序丢失 :
fx2n长时间未通电系统程序丢失,是否有系统程序重新写入
长时间没有通电是不会丢程序的,只会丢掉停电保存的数据而也。

网友H:
需要重新设置参数,或者有源程序的话重新下载进去,没有的话就。。。。

网友I:
該換電池了

网友J:
这个型号的这个事情太常见,电池没电还关掉电源,程序必定丢

网友K:
不用电池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plc

网友L(2025-04-05):
引用 网友K:
不用电池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不用电池?那你就要一直给PLC供电了,否则PLC断电后,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参数就会丢失,有电池的话你才可以在节能的时候放假断电,这个电池一般来说用个1两年以后再更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时间久了 程序丢失的 cpu坏了不能连接电脑的都正常。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N:
FX2N可以工作在无电池模式,并且可以关闭电池低电量指示灯,但必须安装FX-EEPROM存储卡!

网友H(2025-06-24):
电池没电了吧需要重新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