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2):
我这边用工资对象控制两台汇川伺服,手动jog回原都没有问题,但是绝对定位的时候,速度不是很快,然后组态和程序里面加了速度都没有作用,还很频繁的报警目标范围错误

楼主:
编码器选择外部测量,速度是正常的但是抖动特别大,选择在电机轴上手动回原都没问题,绝对定位也没问题

楼主:
还有V90伺服,回原点有时候是在传感器测为原点,有时候会多走一些定为原点,我设置的是0偏移

网友A:
西门子带汇川伺服没用过,不清楚什么原因,但是你可以问下汇川和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先问汇川的
V90的话你也是工艺轴控制吗?这个不是111报文用284控制方便些?
但是不管那种控制,你用增量编码器回原功能,都是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停止的,你看下回原说明自己设置好就行。

网友B:
据说s7-1200用报文3控制伺服电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因该是控制周期太长造成的;尽量用105报文,1200没用过总线工艺轴,不太清楚,1500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v90都是111报文,就两个轴原点会跑,有两个原点,一个会偏移一些,一个不会,工艺轴有4个轴,111报文10个轴,工艺轴4个轴是不是带不起来

网友C:
1200 的话跑不动啊,工艺轴很费资源的,就是能动的话效果也不好。

网友A:
1200的确有连接数限制,但是不像1500那样明确告诉你什么类型轴耗费多少资源。但是看官方文本是8路闭环控制,你这工艺对象的是四路,在范围内。你这10个111报文的不算,因为是用的sina_pos计算是放在驱动器的。只看是否超出16个profinet io设备?
按道理你这V90伺服的程序应该都是一样,如果硬件没问题,可能是超出设备限制导致的?

网友A:
我看汇川660F也是支持111报文的,你为啥不也用sina_pos控制,工艺轴用起来反而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00的确有连接数限制,但是不像1500那样明确告诉你什么类型轴耗费多少资源。但是看官方文本是8路闭环控制,你这工艺对象的是四路,在范围内。你这10个111报文的不算,因为是用的sina_pos计算是放在驱动器的。只看是否超出16个profinet io设备?
按道理你这V90伺服的程序应该都是一样,如果硬件没问题,可能是超出设备限制导致的?

去西门子官方论坛去问问,1200实际能跑几个工艺轴,那边有经验的大神会给出答案,理论上是多少,实际上少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汇川660F也是支持111报文的,你为啥不也用sina_pos控制,工艺轴用起来反而麻烦。

要是汇川支持这个,那真的还不如用sina_pos,放弃工艺轴。除非有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