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厂有TOYO的内圆磨床,Q172DS运动控制器OS是SV22,我使用三菱MT2软件读取的数据发现没有读出G和F的数据,但设备正常能加工,监控SFC程序有数据的运算及转移,但看不到运算关系,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能读出完整的设备数据,包括G和F数据?

网友A:
那可能没读完整

网友B:
TOYO的内圆磨床的运动CPU 的OS是定制的   你看不到里面的内容的    我们的是SV223QC  直接OS都是花钱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YO的内圆磨床的运动CPU 的OS是定制的   你看不到里面的内容的    我们的是SV223QC  直接OS都是花钱都买不到

谢谢2楼!我们也有SV223的,那个OS是特殊的,这个设备新一些,不是OS不同,MT2可以读取数据,可以监控(部分))只是不能读与G、F有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没读完整

应该是,正常读法没有读出,就是问问有没有大神用其他方法能读出来!

网友C:
这个帖子发到破解版主,估计能打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正常读法没有读出,就是问问有没有大神用其他方法能读出来!

可以联系这个人试试,他对于这类磨床研究颇多jiangbin9的个人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