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

楼主(2025-03-13):
昆仑通态后台任务和策略之间有什么 区别?

网友A:
没区别
只用一个可以吗

网友B:
都可以用,后台策略即在后台运行的策略,用户策略即由用户调用的策略,用户决定什么时候使用

网友C:
后台任务可以理解为循环策略,设定耗时间,只要屏在运行就会循环运行脚本程序
用户策略是可以被其他条件触发的策略,比如按下按钮的时候需要触发某个功能,但是脚本比较多,不好写在按钮里,就专门写在用户策略,这样方便检查和修改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