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3):
公司有个旧触摸屏需要维护,型号是MT6070iH,用EB8000编辑,现在电脑安装驱动更新失败,不知道是不是win11系统的问题,软件重装了也不行。。。平时EBpro能连上较新型号的HMI。虚拟机也尝试共享串口,好像也不行,不知道操作对不对? 求大神相助

网友A:
是不是也要下载驱动软件

网友B:
老屏 用WIN7之类系统比较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本来安装文件夹是有驱动文件的,我再上网找找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要下载驱动软件

楼主:
是啊,公司电脑没办法
引用 网友B:
老屏 用WIN7之类系统比较好

网友C:
你的线不行,换条线试试

楼主:
嗯嗯,只能重新买条线试试。之前是插上去有驱动反应,没怀疑是线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你的线不行,换条线试试

网友C:
我有一条线,FX3GA编程没有一点问题,连TK6070就不行,换另一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D:
怎么不想想屏的问题,威纶通以前的老屏个别型号,它的通讯口容易坏,我试过不得不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