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4):
西门子848D数控系统,台达ADS-A2的刀塔驱动。
驱动STO接口插的短接片,时不时有STO报警,修驱动器的工程师查不出问题。就买了个同型号的驱动器,把原来的参数写进新驱动,没改。
新驱动通电显示00000,应该是正常的,但数控系统为什么还是有刀塔伺服报警?
求助大神!

楼主:
很久没修数控机床了,有点忘却了。
其他报警都消掉了,只剩一个用户报警:700042 刀塔驱动报警。进一步看系统报警,只有下面图片里的一个:230054 。意思是——功率单元:打开制动时欠电压,查询系统报警手册,原因是:在打开制动时检测出电源电压低于 21.4 V。系统给的排除方法:检查 24 V 电压的稳定性和电压值。
用的这款驱动器,供电三相220v电源,测量过所有电源电压都正常,且旧驱动器装上后,只有断断续续的STO报警,没有制动欠电压报警。
由此,我推断,新买的这个驱动,应该是制动电压检测模块有问题。
问操作工,这台机器驱动问题已经一年多了,维修工之前换了驱动,不行。维修认为是新买的驱动器跟原驱动器不是一模一样,不能用。两台驱动器的铭牌确实是一模一样的,我认为,很可能是运气太差,买了一台硬件有问题的驱动。导致机器维修拖了一年。

楼主:
很多年没修数控机床了,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故障已经查出来了,我刚才把旧驱动器换上去,也有230054报警。看伺服输出电缆,发现只有三相线和地线,没有抱闸线。原来24抱闸线的供电,是一个外置24V电源供电的。
24V电源模块绿灯没亮,我量了一下,220v进线没有电压。原来故障跟驱动器没有关系。是外部电路故障。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继续查,估计是哪个接触器坏了。

网友A:
既然说明书都说了 电源电压 问题  你最好负载时量一下  空载是正常 ,电压问题 负载 有明显的变化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明书都说了 电源电压 问题  你最好负载时量一下  空载是正常 ,电压问题 负载 有明显的变化

是电机刹车短路了,要拆电机。之前维修人员没有注意到,开关跳闸了。
维修来回捣鼓驱动器捣鼓了几个月。

网友B:
这就尴尬了!别让老板知道真实原因
引用 楼主:

是电机刹车短路了,要拆电机。之前维修人员没有注意到,开关跳闸了。
维修来回捣鼓驱动器捣鼓了几个月。

楼主:
昨天拆了电机刹车,清理了线路上的油水,吹干。更换了24V刹车电源,230045的故障码消除了。
现在系统报警没有了,还有一个700042的用户报警。
想用电脑读一下驱动参数,发现驱动器参数保护,读不了也写不了。这就尴尬了。不知道这驱动器,之前经历了啥?

楼主:
我查看驱动手册,上面没有任何关于参数PROTECTED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