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4):
有一个汇川521的PLC与雷赛DM3E556驱动器走EtherCAT总线通讯,目前可以手动,测试都没问题,就是定位的距离该如何换算。
丝杆的导程是4mm,请问一下,在图片上那几个地方该设置多少,才能让丝杆走10MM,
自己在电机圈脉冲那里设了6400,然后目标位置那里写了一个(1)走了约23mm

网友A:
还要看你步进控制器那边具体设了多少脉冲走一圈,要跟软件上设的单圈脉冲数一样,然后软件一圈移动量设置为4。后面你定位指令那设置多少,就是走多少。

网友B:
用户单位设成毫米 好计算

网友C:
用户单位设为毫米
每圈脉冲数设为你驱动器设置的脉冲数:6400
工作台旋转一圈的移动量设为你电机转一圈实际移动多少毫米:4
这样你在定位时直接输入的定位数据10,那实际就会走10mm。

网友D:
如果步进电机是开环且没有减速机的情况下,每圈脉就设你驱动器上的拨码细分数,每圈距离就设置丝杆导程就可以了。后面就是回原点方式,如果只有一个原点信号就选回原方式为21,如果有正负极限位就选27,可根据需要设置。
引用楼主愿天天天蓝于2025-03-14 13:57发表的 汇川521与雷赛总线步进 :
有一个汇川521的PLC与雷赛DM3E556驱动器走EtherCAT总线通讯,目前可以手动,测试都没问题,就是定位的距离该如何换算。
丝杆的导程是4mm,请问一下,在图片上那几个地方该设置多少,才能让丝杆走10MM,
自己在电机圈脉冲那里设了6400,然后目标位置那里写了一个(1)走了约23mm
相信自我!

网友D:
忘了一个,如果是闭环步进,那就要看编码器是多少位的分辩率了,一般步进电机的编码器分辩率不会太高,10000或40000比较常。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步进电机是开环且没有减速机的情况下,每圈脉就设你驱动器上的拨码细分数,每圈距离就设置丝杆导程就可以了。后面就是回原点方式,如果只有一个原点信号就选回原方式为21,如果有正负极限位就选27,可根据需要设置。

开环的, 那个步进驱动器DM3E556,如何修改那个细分。要在软件上面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