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4):
昆仑可以脚本改属性,威纶通实在不知道在哪儿改,属性里写死了也不能绑定变量

网友A:
属性--》轮廓。可以改变位置,大小。

网友B:
威纶通这方面不入昆仑通态灵活。
要实现这个功能,研究一下【移动图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轮廓。可以改变位置,大小。

这个是数值写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纶通这方面不入昆仑通态灵活。
要实现这个功能,研究一下【移动图形】元件。

看来是不行了,移动图形只改变位置,不能改变大小

网友B:
根据状态设定比例值。
貌似无法直接用变量修改比例,达不到无级变速的效果。

网友A:
是想变大变小。还能飘浮不定。屏保的字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变大变小。还能飘浮不定。屏保的字移动。

差不多吧,不只是屏保的字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