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4):
描述:网线下载的通讯设置
描述:穿透时的设置
描述:搜寻结果
请教MCGS调试助手网口远程穿透PLC时,可以穿透成功,但是无法连接到PLC

楼主:
描述:穿透设置
PLC是台达DVPES3,穿透地址跟触摸屏地址相同

网友A:
没有用过穿透功能。
不过想问一下,通过串口穿透,不应该在WPLSOFT选择串口COM2来联机吗?

楼主:
描述:通讯选择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穿透功能。
不过想问一下,通过串口穿透,不应该在WPLSOFT选择串口COM2来联机吗?

我用的ISP,我要先在COMMGR上确定通讯口,然后在ISP选择通讯口

网友A:
COMMGR设定的这个Driver1选择COM2?

网友B:
虚拟串口驱动正确 别的好像没有什么了
远程编程基本都是这样的路子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MGR设定的这个Driver1选择COM2?

这个Driver1是ES2的USB下载口,用的是PLC的COM1,PLC和屏通讯用的PLC的CO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串口驱动正确 别的好像没有什么了
远程编程基本都是这样的路子

我就是想问下看看是不是我的电脑却啥东西

网友C:
远程链接上后有个虚拟网卡,通过网口链接要选择这个虚拟网卡,是这个10.x.x.x开头的地址

网友D:
是的,得用选这个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目前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