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能用PUT/GET与S7-300通信吗

楼主(2025-03-15):
S7-300在运行,不想改组态
能不能用200smart写程序,用PUT/GET读写S7-300的DB1?
zhaoaron

网友A:
大量的文章表示需要300侧编程。你有想法可以在200smart测编程试一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658567300531986&wfr=spider&for=pc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80670_1076.html
2022年官方回答。
200 SMART和300 S7通讯 必须300测做客户端才可以通讯上。
......

网友B:
在200smart侧编程的话,只能访问300PLC的DB1;其他DB块是访问不到的。
需要看一下你通信的数据是否在DB1中。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容易实现,西门子PUT/GET方式可以的;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编程方式通讯要麻烦一点,通讯上了可能还要处理字节顺序;
提供几个不用编程实现多台PLC之间通讯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