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 怎么中文字符 输入 和十六进制转换成中文字符串

楼主(2025-03-16):
创建一个 字符串的变量
只能在触摸屏汇川输入中文或者直接在赋中文字符,
通过STRMOV指令 赋字符到ind数据变量数组
比如 STRMOV ‘你好’ 数据[0]
数据[0] =E3C4
数据[1] =C3BA
怎么通过这些十六进制转换成中文字符串

网友A:
触摸屏用UN什么字符显示吧,就是PLC和触摸屏切换显示方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