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15可以带多少轴

楼主(2025-03-16):
用西门子1215目前带了14个伺服,感觉不稳定,有时候反应迟钝,扫描周期也一百多200ms,什么都不动的情况下,节拍从40s到50s,是带的太多,还是别的原因,会不会和电源有关系,一个空开带两个伺服。

网友A:
换1500, 1200的扫描就这样

楼主:
是扫描周期的问题吗,最低100最高300左右了,还是轴带的太多了

楼主:
是带的太多了吗,扫描周期最低100,最高300

网友A:
太多了, 超150该报了吧

楼主:
对啊,我把时间加长了点

楼主:
求大佬解惑,程序除了自动程序,剩下全是调用的功能块,别的基本全是scl,没有for遵循,定位也是基本的定位,扫描周期为什么这么长,这么不稳定。10个111 4个工艺轴

网友B:
带轴多了扫描周期是长……即使不带轴,感觉1200扫描周期比别的也是长。
有个项目带了10台111,扫描周期到了50~70ms;去掉轴可以减到7~10ms。
但是这个“不稳定”,主要还是从程序检查入手,检查不稳定在哪里。200ms的扫描周期不应造成节拍40s~50s的波动。

网友C:
如果定位确定(来回固定位置)用驱动器内部定位,用IO来激活位置

楼主:
每个轴都有30个位置,而且有很多套配方程序

网友D:
你也真能搞,4个工艺轴,用个1215,换1500,或者这4个工艺轴换成EPOS试试。

网友E:
老款的不支持IRT

网友F:
1、你真是个神人,居然带这么多  而且还是1215 ;
2、奥德彪没有极限,奥德彪的二八大杠是有极限的;
3、你不能当老板,若当了老板会害苦下面一帮人;

楼主:
我也很无奈啊,这都是老板的决定,别说换plc了,两个5A的电机,用一个10A的空开,让在加空开都不愿意

网友G(2025-04-27):
引用 网友F:
1、你真是个神人,居然带这么多  而且还是1215 ;
2、奥德彪没有极限,奥德彪的二八大杠是有极限的;
3、你不能当老板,若当了老板会害苦下面一帮人;

大佬们推荐最多带多少个111报文的轴呀

网友H(2025-06-05):
程序里面用的非优化块吗?

网友I:
换G2怎么样?

网友J:
西门子的PLC扫描时间相对三其它品牌来说,真的是够慢的,同样的设备用三菱FX3U要10MS ,汇川H3U要5S,西门子1215居然50MS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西门子的PLC扫描时间相对三其它品牌来说,真的是够慢的,同样的设备用三菱FX3U要10MS ,汇川H3U要5S,西门子1215居然50MS

不至于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无奈啊,这都是老板的决定,别说换plc了,两个5A的电机,用一个10A的空开,让在加空开都不愿意

这种老板发工资准时吧,待遇能给的满意吗

网友L:
主要是工艺轴占的扫描时间,把这几个工艺轴的控制不要放在PLC里面,放在伺服里面,
勇者走天下

网友M:
三菱FX5在10ms以下,codesys可能更快

网友N:
就几个轴,三菱5u啪啪啪,扫描周期不超10毫秒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O:
轴多就不要选西门子啦

网友P:
这么多轴1217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