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3u用脉冲控制伺服回原点,碰到限位后不会反方向走有大佬遇到过吗

楼主:
如题

网友A:
没遇到过!
多半都是程序问题吧,ZRN和DSZR指令的区别!

网友B:
直接上程序。就好分析。如果接线没问题。多半是程序有BUG,回零是马达定位前很关键的一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多半都是程序问题吧,ZRN和DSZR指令的区别!
就看他用啥指令把,没有搜索原点,那就自己做搜索

网友D:
无图无真相,这是要大家盲猜呀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E:
我的程序就是这样,主要看程序。

网友F:
描述的不清不楚的,要么是你的回原方向设反了,要么是你的正负极限方向设反了

网友G:
需要自行写程序,触碰到限位反方向动作,离开原点后再执行回原点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