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7):
各位朋友,问题如题,请问要如何配置才能通讯?
相信自我!

网友A:
走modbus tcp最方便,设置一下就可以自动进行通讯了,类似三菱的简易通讯

网友B:
PLC_A从设备里添加一个Adapter,再附加一个Module,然后添加消费“O->T”中若干字节,生产“T->O”若干字节。然后编译,Adapter通用页面导出EDS。
PLC_B导入刚才的EDS,添加Scanner,附加一个Adapter,就选刚才导入的那个设备名。然后Adapter的通用里边IP地址改成PLC_A的IP。
做好相关IO的映射,写入PLC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_A从设备里添加一个Adapter,再附加一个Module,然后添加消费“O->T”中若干字节,生产“T->O”若干字节。然后编译,Adapter通用页面导出EDS。
PLC_B导入刚才的EDS,添加Scanner,附加一个Adapter,就选刚才导入的那个设备名。然后Adapter的通用里边IP地址改成PLC_A的IP。
做好相关IO的映射,写入PLC就可以用了。

感谢!
相信自我!

楼主:
要是与汇川以外的PLC走MODBUS TCP就应该没那么方便了吧?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