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Motosim软件里怎么进入安川模式

楼主:
YRC1000的机器人用加密狗插入示教器即可进入安川模式,但Motosim软件里要怎么才能进入安川模式 求指点

网友A:
你说的维护模式或者安全模式吧,示教器密码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看看
plc

网友B:
页面有个选项,直接点进去就行

楼主:
那个只能进入维护模式,普通模式不行的
引用 网友B:
页面有个选项,直接点进去就行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