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7):
我完全不明白,前段时间有一个程序的升级.
将减速器取消了.
然后伺服的动作响应都很不错(这个是最开始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

后面为了成本还有较为相信别人,换了二手伺服.
一开始带有减速器的,没看出响应度.
如今取消了减速器,感觉响应没有原有的供应商提供的快.
本以为是二手的原因立马去买新的伺服.
的确效果不错..
接下来又换了一个供应商感觉响应达标(是第三个供应商的朋友帮忙调货要的比较急)

今天用的是第三个供应商提供的全新伺服.
JE-700A+HGKN70的套装.(一直都使用这款)
响应就是差点意思
已经在MR软件那边进行一键式调整了.

同样的程序与加减速跟脉冲.
就是没有一开始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来的爽快响应.
甚至在同样的速度下,零速度居然不会断开.(我需要利用零速度来判断电机时候启动)

我这边相当纳闷.
是不是我这么运气差都遇到山寨或者翻新货呢?

第一个供应商太远了,并且有时候很多售后质询都得不到及时反馈
还不如论坛的前辈们.

我这些情况是否遇到了翻新产品呢?
我不追求与供应商撕逼,但想知道是否真的是翻新还是怎么样的?

产品都是国产的应该是常熟出的.

网友A:
仿伺服的应该不会吧
维修品倒是可能
最起码它仿,也得把MR配只软件通讯这个款给仿了,毕竟成本太大。
旧品因为是永磁电机,结构和磁性有所损失,不至于响应不够,响应和位置环速度环参数有关系的,以及本身的电机的惯量也有关。你确定提供的电机也是同类型的。驱动相同,电机不一定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伺服的应该不会吧
维修品倒是可能
最起码它仿,也得把MR配只软件通讯这个款给仿了,毕竟成本太大。
旧品因为是永磁电机,结构和磁性有所损失,不至于响应不够,响应和位置环速度环参数有关系的,以及本身的电机的惯量也有关。你确定提供的电机也是同类型的。驱动相同,电机不一定相同

感谢前辈的回复。
的确是所有驱动与电机是同型号的。
用的是5UPLC
使用的时候的确没有第一个供应商的响应硬朗。

对比了一下文件参数。
第一家供应商的  惯量比为85  模型环增益  6.0 速度环增益    4304      刚性为12

最新的  惯量比为92   模型环增益  4.0  速度环增益    4616   刚性为12

其余都一样
就是没有硬朗感觉,非常得柔和
我在MR改为低刚性去调节也是这么柔和

这三者参数会有这么大得区别吗

网友A:
你调大刚性  速度环加大 还有位置环怕啥维修的电机,永磁给你换了

网友B:
市场上的确有翻新的伺服。
你原来的供应商质量稳定的,为什么不用他家的呢?

网友C:
要硬可以把电机调硬的,但是你的惯量比是80、90,比正常见到的要大的多了。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硬可以把电机调硬的,但是你的惯量比是80、90,比正常见到的要大的多了。

是的 加了减速器可以做到10以内
但我这个90+的惯量比 也不知道这么高
MR自动调的
这么高能代表啥意思吗?
或者是否加大电机才能匹配这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的确有翻新的伺服。
你原来的供应商质量稳定的,为什么不用他家的呢?

主要是不肯给我不开票价格 硬吃13%
然后很多技术一问不回答
想着换个近一点的

现在重新采购第一家供应商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肯给我不开票价格 硬吃13%
然后很多技术一问不回答
想着换个近一点的

其实这种情况可以找我试试,毕竟我家的货绝对正宗,价格也公道。

网友D:
二手的还不是一样的。你今天上机是全新的,过段时间或者明天就是二手的了,就不能用了吗?三菱伺服电机从来没见过仿品。做工控那么多年了。只有老款的驱动器MR-J2S的确实有仿品。

网友E:
要响应高需要降低惯量比,特别是负载有变化时更明显
加大电机,加减速机,换小导程丝杆都可以,
有时线规上滑块数量和滑块预压力大小都会影响自整定的惯量比

网友F:
大负载的或是用同步带的方式的一键式调整很多都是调不好的,得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负载的或是用同步带的方式的一键式调整很多都是调不好的,得手工

感谢前辈的指点.
能否再指点一下,收工调整的话需要主意什么地方呢?
需要调整什么参数为好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情况可以找我试试,毕竟我家的货绝对正宗,价格也公道。

站长,你这个好像写错了,需要更改下。

网友H(2025-06-21):
JE系列伺服有700A这型号吗?最大功率不是300A吗

网友I:
有些二手翻新的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