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如图,F区如果要使用,具体是怎么对应在程序中呢?
工控小白一只,爱看书,需要找工具书跟帖书名或者ISBN码即可

网友A:
你要看产品的对应手册,它会指定F1是M8多少
F区对应的是辅助继电器M是吗?

楼主:
F区对应的是辅助继电器M是吗?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产品的对应手册,它会指定F1是M8多少
工控小白一只,爱看书,需要找工具书跟帖书名或者ISBN码即可

网友B:
你这个怎么看都是FX1S的哪来的F呢?只有S,m,D,C
我这个是FX2N

网友A:
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3(正泰电气大王) 真诚感谢!
  • 工程剩货工控产品,低价处理有需要可联系,或交流交换学习

楼主:
    感谢哥感谢哥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attachment=309154]
    工控小白一只,爱看书,需要找工具书跟帖书名或者ISBN码即可

楼主:
    刚才问了一下客服,说F1-F6对应的是X30-X35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attachment=309154]
    工控小白一只,爱看书,需要找工具书跟帖书名或者ISBN码即可

网友C:
    看这和文本编辑器一样的,看这又是一体机,估计是国产的PLC和文本编辑器做一起的,上面F和数字定义他的功能就行,比如F1定义M0.0点动(比如PLC的M0.0定义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