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跟大彩触摸屏通讯,关于PLC、屏幕和伺服电机的通讯控制问题

楼主(2025-03-18):
大佬们,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FX3U系列的PLC,用的MODBUS协议,目前是PLC做主机控制伺服电机,现在想再加个屏幕,用的大彩的触摸屏,想的是屏幕选择产品,选择完成后发送给PLC,PLC再根据信息控制电机,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冲突,PLC需要做主机控制电机,但又需要做从机接收屏幕信息,怎么办,有没有解决办法?通讯方面,用的485接口进行通讯,屏幕上只有1个485接口,PLC上一个485,这个是通讯的,还有1个232,这个平时是用来下程序的,电机目前用的是485通讯

网友A:
大彩现在也有HMI产品,可以直接走三菱的PLC协议,不用走modbus
真要用也有办法,但是不推荐,把屏幕也配成modbus从站,挂在和伺服平级的同一个接口下,用站号区分开,PLC去主动查询屏幕的输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