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按钮用24V和0V控制哪个更好

楼主(2025-03-18):
控制设备上电的按钮开关用24V和0V哪个更合适?

楼主:
相比24V做控制,0V做控制是否更加安全

网友A:
不是一样吗,36V以下为安全电压。
永无止境 !@#$%^&*

网友B:
同问,有大神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样吗,36V以下为安全电压。
这个电压是安全的,那换成火线和零线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两有什么区别,是否不同场景下选择会不一样

网友C:
看PLC,西门子一般是0V公共,控制通断24V。三菱反过来。

网友D:
接两个没啥不同。因为很多按钮,是带灯的,既然带灯。那么就有24V到按钮。

网友E:
我习惯24V做控制,0V做公共线
命自我立

网友F:
看看Deepseek的回答
下载积分:+2(星星之火er) 真诚感谢!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Deepseek的回答
感谢,学习了

网友G:
0V控制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