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QJ71C24N模块MODBUS通讯7D13故障

楼主:
Q系列的PLC ,modbus跟两个仪表通讯,通讯都正常,数据也正常,就是有的时候会报7D13通讯超时,通讯超时时间设置为1秒了,还是会报错,接线终端电阻也接了,大家碰到这个问题的说说呗,谢谢

网友A:
1、读取的地址范围不要有太多多余的,有些地址超出范围读不到就会没有响应。
2、屏蔽线单端接地。
3、模块GND接地,如有两个232转485接头GND连起来,拉齐电平。
一般不是即时控制的仪表,允许是不是断一下,超时时间有点短,设置5秒也不影响。
通信问题大多是一些基础问题,主要靠细心,理清思路排查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