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8):
wincc归档变量超过512后用wincc Arch(30000) V7.5也已经破解,就是一运行就会提示缺少运行授权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建多个归档
zhaoaron

网友B:
wincc Arch(30000) V6.2 可用
......
zhaoar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多个归档

已经建了好几个了,wincc Arch(30000) V7.5也已经破解了,就是一运行就会提示缺少运行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c Arch(30000) V6.2 可用

wincc Arch(30000) V7.5也已经破解了,就是一运行就会提示缺少运行授权

网友C:
首先确保授权管理里已经有这个授权。

然后确保不要有这个授权的少点数授权,即100点授权和500点授权同时存在时,只按最低点数授权。
zhaoaron

网友B:
你得把7.5删除,用6.2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