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8):
比如:我接收到的D0是12594和D1是13362,转换成16进制后传送到D10和D11变成D10是3132和D11是3432呢?

网友A:
十进制12594,本来就是H3132,不需要任何转换,切换显示16进制就行。比如你名字和你小名都是你

网友B:
直接在触摸屏显示元件内更改数据格式就行了,干嘛还多此一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进制12594,本来就是H3132,不需要任何转换,切换显示16进制就行。比如你名字和你小名都是你

显示在触摸屏这个简单的话也不会在这里咨询了
我是要封装后发给PC电脑的

网友C:
PC端转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端转换一下就行了

看来我要把前因后果要说明一下了。
我是三菱PLC,对方是PC端。
我把数据发送到QJ71E71-100以太网里后根据条件发送。
PC端现在和我扯皮,说我发送的数据有延迟或者显示乱码。
碰面吵了一架,然后我说那我们各自证明自己没问题。

我用Python写了一个脚本,直接读取以太网的数据后留Log,然后PC端发生问题时根据时间进行对比。
因为我不太会Python所以只是把10进制转换Ascii码了,但对方只会看16进制。
所以我想在三菱转换成16进制后脚本直接读取。

网友C:
找他那种说法,就算你发送正常。他那边不正常也算你发送不正常 说白了PC端的人很LJ

网友D:
扯淡呢,数据摆在那了,让对方自己想办法,问他是不是能力不行

网友E:
按照那個PC端的人的說法,你這個問題很明顯的是那個搞PC端的人太垃圾了、能力太差了吧
那個PC端的人是刻意把問題丟給你的,所以你再怎麼搞怎麼處理都沒用

网友F:
我记得PLC原本就是以16进位数据在传递的,不管给什么进制数据,传输自动转成16进制

网友G:
夹扣肉喂到PC端的人,他说你是不是三只羊买的。一股骚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