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以前没用过西门子,也没了解过,想问问西门子1200等于三菱的5U这种级别还是L?1500等于三菱的R系列级别吗,有条线轴不多,每个机台配一个PLC,每个机台不超过十个轴,用1500还是1200。

楼主:
预算很充足,如果一个机台用1200,一个机台用1500,打开的软件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算很充足,如果一个机台用1200,一个机台用1500,打开的软件是不是不一样

有点搞笑吗,怎么1200 1500PLC软件还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搞笑吗,怎么1200 1500PLC软件还不一样啊

我看说博图很多版本要安装很多版本的博途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标题,应该改成西门子PLC选型,西门子和三菱之间对比  才对的

网友B:
这几天看家园,说14轴用1200扫描周期太长,反应跟不上,轴多的话建议上1500。1200扫描周期比较长

无论1200还是1500都是用一个博图就能做,可以在一个项目里放多个PLC,还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自己做的话装新一点的博图版本就行,新版本能读旧版本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