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FX5-16ET/ES-H DPLSV指令5 6轴问题

楼主(2025-03-19):
FX5U+FX5-16ET/ES-H 需要使用DPLSV可变速脉冲指令,但是说明书指出此指令只支持1-4轴,
而FX5-16ET/ES-H的5 6轴不支持。
不知哪位用过的确认一下是否支持5 6轴。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指令使用FX5U的写法
举例: 第 5 轴 【DPLSV D0 K5 M51】
这里 K5 代表 5 号轴。
最新FX5定位手册上有这样写:
FX5S CPU模块 K1~K4
FX5UJ CPU模块 K1~K3,K5~K12
FX5U/FX5UC CPU模块 K1~K12
既然有K12,那12轴都行。

网友B:
个人认为应该支持,不然怎么叫高速脉冲模块,刚才试写,编译通过呀

网友C:
支持的 手册的不同位置有说明 实际使用也是支持的 最多到K12

楼主:
感谢站长支持,程序编译是正常的。但是导通M245和M246轴却不动作。而1-4轴正常。

楼主:
手动驱动轴运行5 6轴都正常。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问题点初步已找到。
1,这边所看到的手册为第一版,说明书指出此指令只支持1-4轴,而最新版手册指出支持K5-K12轴。
2,PLC为工程剩余品,查看固件信息显示为17年产品,使用固件更新1.065版后使用DPLSV指令时报警H3582(运算错误)。
3,初步确认为PLC硬件版本过低,并不支持5和6轴运行DPLSV指令,待更换PLC后再做测试。

网友D:
在本论坛公司买过5U+模块控制5轴,肯定可以控制5轴